富士通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08-06-05):
富士通FMV-610NU2按开关没反应

富士通fmv-610nu2(就是可以用来当砖头拍人的那种机器)按键没反应,手里有三块板子一样的故障,应该是通病吧。
插电后有5M,3M没有(可能这种机器不按开机健就是不出3M吧),3M ON通过一个小管子到MAX785的3#,管子的一个脚是5V电压,一个脚接MAX785的3脚(按不按开机健电压都是0V),另一个应该是控制脚吧,也没查是到MB89557单片机还是到IO.                                                                朋友,我也有台本本,现象跟你说的一样

没拆机时,插适配器有示,就是高压板不工作,我开机后发现高压板的保险坏了,没有19伏供电,我拿表量300欧,我就用保险给连上了,开机在量电压的时候,插电小电子屏上还有插电提示,而且也能开机,不知道是碰那了,插电提示伏没了,开机也没反应了,用户来的时候有开机提示,就是屏不亮,现在故障变了,碰到这样的事郁闷,请朋友帮忙. 我量了没有3伏,MAX785的3脚的电压是0伏。有5伏输出。
开机小电子显示屏上的开机按键上只有0.3伏的电压。开机键是好的。                                       [声卡板与主板的插座]---我检查了

网友:
态度端正一点好吗?把你的问题理清楚一下再发贴提问

网友:
没拆机时,插适配器有示,就是高压板不工作【安开机键,能启机】,我开机后发现高压板的保险坏了,没有19伏供电,我拿表量300欧【说名19伏没有短路】,所以我就用保险给连上了,开机在量电压的时候,插电小电子屏上还有插电提示,而且也能开机。不知道怎么,插电提示伏没了,开机也没反应了,用户来的时候有开机提示,就是屏不亮,现在故障变了,碰到这样的事郁闷,请朋友帮忙.                                                                                              我量MAX785,有5伏输出,但没有3伏输出,我量MAX785d的控制3脚是0伏,量小电子屏上没有电压【说明按开机键,开机没反应】。                                声卡板与主板的接插口是好的。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富士通型号是:FMV-610NU2  .

网友(2008-10-30):
怎么没有下文了?等待维修结果啊。

网友(2008-12-05):
我也有这一样的问题,后发现主板上八角片子(L0CB)实际上是LP2951C-3.3线性稳压器3.3V对地电阻为1.8欧,显然是短路了,吹下此片后,测3.3端还是短路.显然是3.3V负载有短路的地方.现在还在待查.我想是你在拆高压板连线时16V与POWNON或ADJ发生短路造成的,本身L0CB(LP2951)并未损坏,是其负载(现在不清楚是哪一个忒片损坏了)有损坏的.大家多多发言.

网友:
此本未开机时,3.3VM电压是不会有的,不同于IBM的T系列电路,大家请注意

网友:
我想POWSW没有电压与此L0CB 有关,无屏显也是因为此电路有问题,请大家发言

网友:
此本的高压板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见议大家把此高压板用通用高压板代换.日本的本子也有质量问题的,可见做工一般了.

网友:
我也有几块这样的板子,跟你的情况一样,不知道如何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