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菜鸟 请教各位大侠技嘉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8-06-05):
我有两块技嘉的主板 型号分别是GA-8IR2003和GA-8IEX,现在上P42.4的CPU加电、自检都正常,就是CPU频率只认P4 1.2,BIOS里面设置也不好使,进到系统里面CPU的型号能正常认出来,可是频率只有1.21GHZ,请教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该如何解决,先谢谢了~~~~
cpu
技嘉主板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换时钟芯片以及晶震斜震电容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