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7纯平显示器

楼主(2008-06-05):
LG17纯平显示器行幅不能调,显示和其它的都能调!!!!!!!!!
请问是哪里的故障!!!!!!!
谢谢!!!!!!!!!

网友:
你没有做检查吗? 请检查一下行宽电路。

网友:
遇到行幅不可调的故障时,首先应该检查行幅调整电路,最常见的故障,就是行幅控制信号放大管变质或行幅控制三极管击穿损坏。
    如果行幅调整三极管完全导通或者完全击穿,就会出现行幅过大,而且不能调节的故障,若是由于微处理器没有将行幅调节控制信号送入控制三极管,通常就会出现行幅小而且不能调节的故障。
    另外,在维修中通常还会出现阻尼二极管击穿而导致行幅变大且不可调节的故障,不过此时调整会伴有枕形失真的现象,在维修时应加以区别。
    经过以上检查一般都可以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