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显示器不亮。。。求救

楼主(2008-06-05):
冠捷显示器不亮,灯也不亮,有哒哒哒的有规律的响。。求教高手。。。3842没有电,是保护了吗?还是供电电路故障?这个显示器哪爱坏啊。。求救

网友:
你断开后级看一下,看是行扫描的问题,还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升压管坏了!!!!!!!!!!

网友:
检查 生压管 和行管  如果电源没有问题的话  问题最多应该出现在 行部分   这款显示器高压包比较爱虚焊

楼主最好是把 主要的电压测量下 这样大家也好帮你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