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1G+

楼主(2008-06-05):
显示器屏幕亮下,灭下,然后在亮,在灭下………………循环…………(己解决)
刚开始我也按照明基的通病进行修理,但这个显示器就是按键开关的事情!
希望对大家以后有帮助哦
[
]
通病

网友:
高压打火..................

网友:
换个高压条再看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有问题
但是高压板出问题的几率很大 ,
这个班子上面 用的是5707 和9024 你仔细看看还有那个 0.22UF的电容 都有问题
要是在高压板上面查不出问题的话
那就用通用高压板 代换这个高压板应该是 四、灯小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