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技嘉主板問題

楼主(2008-06-05):
我的主板是GA8S648FX 用帶燈假負載 但 RESET, POWGD, GNNE , BRO , A20M 都沒有亮燈請問
能給我一些思路~~往那個方向查線路呢??請高手指示

网友:
CPU假负载上如无复位,看IDE第一脚有无。如有,查北桥供电、  加焊U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報查IDE 第一腳有5V 後來手模網卡晶片有異常溫度微燙~~
請問要先查那個部份呢?? u 座無空焊~!

网友:
把网卡拆了,这可是个若祸的东西

网友:
思路就是别死记硬背那些灯啊代码的。
思路就是先检查主板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和复位!

网友:
网卡短路,干掉就OK了。

网友:
网卡晶片干掉但是還是不行~~CPU 復位跟POWG還是沒有 信號 ~~
怎麼辦呢??我只是整個relteak的網卡晶片拆下而以~~還要做什麼動作嗎??

网友:
後來用PCI卡假負載測試 CBE字節0.1.2.3 的點都沒有 3.3V 請問是不是南橋掛了呢??復位有電壓~!!

网友:
上真CPU看看啊!有时候假负载会骗人的

网友:
CPU 己上過了但不跑碼~~!網卡跟I/O 都拆了但PCI 還是無复位 ~~!!
正在思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