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2000不开机问题

楼主(2008-06-05):
V2000笔记本
3V、5V待机电压都正常,就是不开机
还应该测试什么呀
各位朋友帮帮忙

网友:
你看加电有动作吗:如果没有你放放BIOS小电池的电试试看:有时好多都是保护了.因为这机器加电是靠BIOS里的程序:配合97551才工作的这样才能加电如果还不行你看BIOS脚上有没有波行:没有波行:看看97551的供电3V到了没有或如果到了:就换个551试试看:.

网友:
這個好像南橋問題要多點

网友:

你可以查一查电源按钮上有没有供电!如没有!就可能是键盘芯片坏了@!!

网友:
开机按钮坏了也有可能啊!
还有就是EC坏了也有可能
再者就是南桥

网友(2008-07-29):
有查出问题来吗?期待

网友(2008-09-14):
是呀,我也有一台,也是这样的问题,有待机电流,就是不能触发,急呀,换了97751也不行呀,一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有没有修好啊,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