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 救命(此板已修复)

楼主(2008-06-05):
今天遇到一个奇怪问题 一块升技IS7-E2 CPU温度在BIOS里显示负59度啊 有时候喇叭还会报警 风扇都正常运转 电压也正常  修了半天没找着原因望高手帮忙 BIOS刷过 IO我也换过试了没用 没头绪了  (此板已修复)
===========================================================================
已查出毛病 根据U座图纸找出CPU温度控制脚跑了线路 发现中间有个小电感碰掉了 装上去 OK 温度显示正常了 50度左右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有这样的事~!!没见过,BIOS刷过的话是不是IO换错了

网友:
U座下面有没有一个热敏电阻

网友:
没有的 只有一个黑色的滤波电容

网友:
实在不行,在BIOS中把CPU温控DISABLE,也不影响使用,只要散热是良好的。

网友:
客户拿来就是修这个毛病哦 不过现在问题解决了 我对照U座图纸找出温度控制脚 跑了一下线路 发现到IO旁边有个小电感碰掉了 装上去 OK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