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00北桥BGA

楼主(2008-06-05):
HP500 520的主板变形很厉害。我们用的是 红外加热BGA返修台.下面预热,上面加热的那种.我们焊时通常是先搁烤箱八个小时.温度调100度左右.可是等做的时候主板还是会变形.后来又尝试把无铅珠换成有铅的,还是不成功。后来又做了一个架子子把板子的几个角固定住变形小的,可是也没有成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指教一下。

网友:
烘烤不是为了防止变形,是除潮气,防止PCB或者BGA起泡。
一。板子放平放稳,不要有地方悬空。
二。预热台面积要大。
三。预热温度在安全的范围内尽可能往高调。减小上下温差,我觉得这一点是防变形最重要的。

网友:
想问问那个烤箱要多少钱?

网友:
要点是:减小上下温差
烤箱,我是用消毒柜改的,50元收的,温度在110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