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三星173s 进系统后闪灭

楼主(2008-06-05):
17寸三星173s 进系统后闪灭
今天修一个17寸三星173s 进系统后,两、三秒就灭一次,然后又亮,又灭又亮。
在DOS模式下,没有问题。
换了高压板也还是这个样子。
要怎样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三星

网友:
出现这种问题 有两个地方值得怀疑
1 如果楼主有编程器 建议换MCU看看
2 如果没有 用外接灯管测下看是否是灯光引起的

网友:
楼上说的两种情况如果不行的话,建议换下驱动板看看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性不太大了,因为DOS模式正常,看来还是MCU的问题多了

网友:
三星机子.还是换一下MCU吧.

网友:
我觉得也是MCU的问题这种问题挺多

网友:
按三星通病来修吧劳取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