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按按键就黑了

楼主(2008-06-05):
我修到了一个菲利蒲的液晶,现象是只要随便按一下菜单键就黑了,过几秒种又恢复正常,这什么怎么会事啊

网友:
把按键板 拔了 直接短接 开关 看故障是否依旧
如故障还是一样  请检查高压板是否有虚焊存在

网友:
有按键短路了,把按键换了就可以啦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在看一下控制板的线序是否正确。

网友:
这个基本上会是按键的问题,全部换了试试~~~~~~~~~~~~

网友:
已经好了,原来是按键的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
支持楼主,把解决问题的结果写上,是个完整的求助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