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纯平 左右像水一样游动

楼主(2008-06-05):
17自然窗 775FT 屏左右打弯,像在流动的水一样。
是什么问题,没有空焊,也没有电容鼓的, 是不是电压低啊
请高手给点指教!
谢谢!
问题

网友:
300V 滤波大电容 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行不同步.如果是行不同步. 就检查相关电路!

网友:
1.先查一下300V的滤波电容好不好,
2.再查行场信号处理集成块的PLL1和PLL2外接电路

网友:
说得太抽象了,
我想象的故障像是枕校电路问题

网友:
说得不是很具体,如果S校正电容有问题的话也会出现这种现象的

网友:
有些显示器可以在面板上调节行场。。自然窗是02 03年左右生产的吧。我记得有这个功能。。

网友:
认真代换一下主板上的几个关键电容.....如b+电容.300v电容. +b电容.

网友:
真是有点怪啊,没找出问题就放那了,今天打又正常了。无语!

网友:
我那也有这样的一台,等待解决问题,水波纹很是严重, 时好时坏的.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