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一系列故障 请高手指点一下 很急的

楼主(2008-06-05):
杂牌电源 采用339 494 电源IC 有待命5V 后面没有输出 我测得494 8 11 脚有板桥整流信号 12有12V 13 14 15有基准5V输出  4脚刚开始测得时候是3V得电压 后来我追了下线路 他又变0v了(变正常得电压))整流管没有坏  339 第3脚有5V电压 13脚没有PG输出 我现在要怎么做呢  请教各位一下

网友:
改正一下      杂牌电源 采用339 494 电源IC 有待命5V 后面没有输出 我测得494 8 11 脚有板桥整流信号 12有12V 13 14 15有基准5V输出 2脚是4.9V 起保护了 整流管没有坏  339 第3脚有5V电压 13脚没有PG输出 我现在要怎么做呢  请教各位一下

网友:
你测量紫色线有电压吗

网友:
如果紫色线没有5V或TL494的12脚无供电的话(即辅助电源变压器无输出),就要检修辅助电源。如果保险烧了,检查四个整流二极管(一般只坏两个),和两个330UF/250V电容有没有鼓包(一般只坏一个电容,但它所接的150K电阻绝对开路了,应换掉。),查辅助电源开关和两个E13007开关管有没有坏,这样检查过后就不会再烧保险了。如果辅助电源还没有输出,就要检查300V到辅助电源变压器初级的限流电阻(一般为2-4.7欧).辅助电源开关管B极所接电阻.还有输出电源变压器输出的两个整流管.检查到这一步,电源紫色线肯定有5V,但绿色线没有3.6v左右的电压,电源当然也不能启动了,这时就需要检修TL49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