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8040DFEo安装系统死机或重起

楼主(2008-06-05):
联想昭阳8040DFEo安装系统死机或重起,内存,cpu供电等可排除,可是北桥发热过量,不会坏了吧

网友:
你是怎么认定过量的呢?

网友:
感觉北桥温度上升很快.但是都可以开机,可以克隆系统,但是克隆完了装系统的时候重起

网友:
难道是显卡的问题,可感觉很正常

网友:
手工装,再确认。。。。。。。。。

网友:
LZ装系统时用电池装试试,排除适配器故障吧,我遇到过类试情况啊

网友:
哎,bios的问题,刷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