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KTC显示器烧行管

楼主(2008-06-05):
型号是K-700的纯平显示器,烧行管。应该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你这样问是没有人回答的,最起码应该说你都检查了哪里啊!!!!!!!!

网友:
KTC 烧行管 是最不好修滴咯
  楼主应该尽量把问题描述详细点   还有行激励   行管的温度等!!
这样 也让我们好帮你 呀

网友:
是不是开机瞬间就烧呀?检查一下2次升压电路,合次升压有关的电路。

网友:
你看看行部分有没有虚悍啊,可能是因为虚悍引起的

网友:
引起烧行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要看是什么情况引起的.

网友:
KTC显示器如果用一段时间行管发热严重的话.引起这种故障的一般有几个原因.行管本身问题.建议使用J6812正品行管.行推动管供电滤波电容性能不良.校正电路大电感匝间短路(在外面是看不到的).高压包性能不很等.以上只是经验之谈.具体还要根据测量数据来分析.

网友:
KTC显示器高压包容易坏.1451那种我都多买几个.经常坏.

网友:
还是版主说的对,行推动管供电滤波电容性能不良造成的,有两个电容坏了,没容易了,换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