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6930装不上系统

楼主(2008-06-05):
联想昭阳6930装不上系统,GHOST各版本试过到注册组键处重启,安装版也试过重启在滚动条处重启,最小化系统试过.在BIOS里禁用了所用的外设.换过内存,硬盘,用外接键盘也试过.内存供电电容换过.故障不变.在其它机子上装好系统拿到这台机子上过了滚动条就只有一个光标在那里一直闪,无法启动.请问各位师傅查那里?

网友:
用老毛桃的WINPE也不能启动吗

网友:
重新刷新BIOS。。

网友:
WINPE也进不了啊。不知道那里问题了

网友:
昨天找了一台很老的本装上系统后.拿到本机上跑,先进安全模式把所用的设备都禁用了.再一个一个开.开到USB后就不正常了.只能禁用.现在只要一发现新硬件就是重启.可能南桥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