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走代码,无显示。

楼主(2008-06-05):
一款754针CPU的主板,走代码的过程是:来回跑几次C1能全部走完,但就是点不亮。换过显卡,内存,CPU。检测过各级供电,数据线对地打过阻值,没发现异常。刷过BIOS还是不亮。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有没有修过此类故障的思路

网友:
走代码的过程是:来回跑几次C1能全部走完

从C1走到哪?

网友:
上次遇到过C1  跑C6的。后来好像是内存供电问题吧。内存的供电管查一下。

网友:
换一个电源看看吧。。。。。。。。。

网友:
插显卡代码可以跑到26吗?可以过吗?如果插了可以跑过去的话,就是北桥的问题,如果插不插都跑到26的话,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ff-c1跑几次,后代码可以跑完,FF-FF。电源,内存等全部换过,供电无异常。就是不亮。给别人换板了。

网友:
那有可能桥坏了.

网友:
我碰见有几款板子跑码是这样的C1-07来回跑几次 然后正常跑码到26 最后压北桥问题解决 有可能是空焊了 你压北桥看看

网友:
我也遇见过你的这种情况的,C1-39-66-07然后就自动重新启动了,来来翻番几次。更换了I/0即可.

网友:
你看一下如果板自动关电的话。。。。你再开一下主板的POWER,可不可以点亮
如果不可以点亮的话那就可能是IO的问题啊、
如果可以点亮的话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电源部分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