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电路输出0V的分析排除

楼主(2008-06-05):
近日,同事说他的电脑启动后,电脑屏幕没有显示。

1。确定问题配件
我便对他的电脑进行了检查,发现该机配置为奔驰160A主板、赛扬433CPU、电源为世纪之星ST-ATX315电源,电源起动后没有听到系统自检声而主机电源风扇、CPU风扇运转正常,光驱托盘能正常进出仓。经初步判断主板可能没有工作,电源可能有问题。用一好的电源替换该电脑电源,开机运行正常,看来确实是电源的问题。

2。进一步缩小问题的范围
将该电源带电短接14脚和7脚启动后用万用表检测各脚电压发现,±5V、±12V、+3.3V均正常,8脚PG电压为0V,而正常应为+5V,看来问题出在电源板的PG电路部分。

3。实测初步定位
因没有电路图,遂照实物绘出该电源板的PG电路部分如下图。

经带电检测发现LM339的8、9、14、10、11、13脚电压如图中所标示。
电压比较器A的9脚同相输入端电压3.2V高于8脚反相输入端电压1.3V,输出14脚应为高电平,而实际该脚电压为0V, 该电压比较器电平逻辑关系不正确。而LM339的其它三个电压比较器的电平逻辑关系均正常,由此判断可能是LM339坏了,经更换LM339后带电测试故障依旧。

4。最终确定故障原因并修复
后认真分析电路,+5V电压经R1、R2到达11脚, 根据电压比较器的工作原理,可知电压比较器的输入阻抗可看作是无穷大,输入电流可近似看成为零,+5V电压经R1、R2到11脚不应有压降,而11脚电压为0V,LM339又完好,说明+5V电压没有加到11脚,之间有断路,经电路分析可能是电容C1短路或是电阻R1开路,经检测C1正常,更换电阻R1后试机输出恢复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楼主这图用什么画的?这么漂亮!

网友:
有专门画电路图的软件呀,我看到过好几种的

网友:
有分析的帖子确实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