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775B显示器保护故障

楼主(2008-06-05):
不接显示器时,灯随继电器不断吸合而闪烁,先是行继电器吸合,接着是消磁继电器,行管有40V左右电压跳变,最后两个继电器一齐吸合,行管电压为0。如此循环。行管电压是40V--0V的跳变。试过将165V断开接假负载,或把与视放板的线拔开,或重刷24C08数据,或把电源每路都一一断开,都没用。
当接显示器的时候,继电器不再吸合,指示灯由绿转为黄色灯。行管没电压过来。电源除了6.3V的那一路是5.1V之外其它各组电压都正常(6.3为灯丝电压但我已经把视放板从显像管上取了下来,没连灯丝)CPU供电是5V,但场管供电此时没有了(TDA4856)。应该说是整个15供电输出都没有。(15V供电是由CPU控制一个三极管导通的。)
请教一下,如果是包短路了的话,那么我断开165V的高压有没有用?
这台机子是LG FB775B的机型。有没有遇到相同故障的同行讲解一下。查了一天都没头绪,各位师傅发表发表意见吧

晕,试机的时候用了台显卡有问题的主机,那台主机接上好的显示器也是黑屏。已经换用第二台主机了。但接上主机的时候,显示器还是一样,断电器不断吸合。不清楚是哪里引起的保护了。

此机的图纸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高压包有问题可以量出来,建议你写一下数据,换一下释放小信号的块,

网友:
TDA4856与CPU之间的通讯正常,电流由开始的7mA升到70mA.大概判定程序没错,TDA4846也应该没问题。现在不清楚往哪方面着手了。

网友:
LG的显示器保护边路太多 不好修  请高手出来给需要解决问题的人支招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