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5):
一块明基的845主板,能装上系统,但是每次开机到桌面后大约不到十几分钟就蓝屏,北桥有点烫手,用主板测试卡测试显示26正常的,请求各位高手给与解决,在这先谢谢啦!
桌面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再测测内存,北桥等等的供电是否正常,不行换内存试试

网友:
换内存还不行就在北桥上面加个风扇

网友:
会着这样的情况先只能用排除法了

网友:
用GHOST测一下硬盘,硬盘有坏道也会蓝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内存拔出擦一下换个槽,看它是否超频了,不行的话再换一根,如果还不行查硬盘有无坏道

网友:
实际上我把内存,显卡,硬盘,CPU,通通都试过啦,都不行,故障肯定就在主板上,连电源我都换的试过啦!

网友:
根据楼主所说的,一般都是桥的发热过高了,加个风扇就应该可以了,有时候不要把问题也想得太复杂了嘛

网友:
在北桥上加了个散热片现在稳定了,用用在看。

网友:
在桥上加了散热片能稳定些,说明还是有反应, 如果温度还高的话 就加个带散热片的小风扇 一般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我有一块845G的装显卡驱动就蓝屏!!!是不是北桥有问题了?

网友:
我经营网吧多年。这种现象大多是电源故障引起。也有内存不良会引起这种现象。我还咨询过电脑公司。他们说驱动没装也有这种情况。另外我还发现USB口不良也会出现。把摄象头取下就正常了。如果是主板出毛病。刷BOIS试试

网友:
楼主试下进系统后看内存负载电压是不是还是1.25

网友:
在北桥上面加个散热风扇就好了吗?时间肯定会长不了的。我现在手中有好几块这样的主板,都是因为北桥的温度过高,造成主板装不上系统,或者是装上系统后蓝屏等故障。我建议啊,把北桥及相应的供电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