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F3650笔记本CUP风扇不转,该如何修护?

楼主(2008-06-05):
我常修笔记本CPU风扇不转的问题就是直接给风扇供组电压。常这样感觉不爽。其实我修本本是个菜。好多问题都还搞不清楚。这次同方这个本本风扇又有问题。想在坛里问问高手们你们是如何处理这种问题的?还有就是本本为何常出现这种问题呢?谢谢!!!

网友:
风扇虽然是个小东西,但其实他牵涉的东西并不少。首先是CPU温控芯片读CPU温度并进行模数转换,完成后发到EC,EC将这个数据与BIOS中设置好的风扇启动温度作对比。确定高过设定温度后,才开始启动风扇。不是那么好修的,所以很多人才简单处理。

网友:
是啊,学习了
想问一下,高手也一般是简单处理吗?

网友:
我也碰到过,哪为高手给讲解讲解

网友:
先量5V供电 再量温控IC EC阻抗········

网友:
哈哈 你这机器我们公司做的  PCB是不是蓝色的???

网友:
CPU不温近控;温控芯片坏的非常少:一般都是转换电路上的管管有问题所、过来的电压不对一般都是这故障叫多》不像进P2 P3的、的坏温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