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VGA高压烧坏的显示器如何维修

楼主(2008-06-05):
一台可以正常使用的长城15‘CRT显示器在连接主机的VGA接口时看到放电火花,然后CRT就点不亮了。我是新手,不懂硬件维修。想让大家就此问题发表一下看法。不指望能修好,希望借此机会学习一下常见的显示器故障的判断方法及维修的入手方法。
补充一点:该显示器在通电时,电源指示灯为正常的长亮绿色。

网友:
你已确认主机没问题吗?

网友:
那样连线的时候有微弱的火花是正常的,你这样叙述的情况有可能是显卡遭了,排除显卡的情况下,先查查有没有高压反应

网友:
如果是显示器坏,都有保护稳压管的 。这种情况先看一下显卡吧

网友:
问题补充一下

楼上的几位在解答的时候都会提到显卡的问题。所以我在这里补充一下,该显示器被烧坏以后,无论接哪台主机,都只有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长亮绿色,所有的指示灯(老式显示器的设置按键有六个灯)也长亮绿色,但是没有显示,也没有“无信号”之类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