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条的识别

楼主(2008-06-05):
有的内存外面直接就有标的是多大的 而有的却没有标注 像没有标注的内存怎么通过外观进行识别

网友:
网上好像很多这样的介绍啊直接搜搜就行了

网友:
一下子说不清楚 我经常是颗粒树除以单颗位数乘以单颗容量

网友:
首先一定要学会看颗粒的编号含义,现在为止我见到的的内存都是:16位的,8个颗粒就是颗粒上标的容量,4个颗粒就是颗粒上容量的一半,并且都是单面。8位的,8个颗粒就是颗粒上标的容量,16个颗粒即双面,就是颗粒上标示的容量X2.

网友:
通过内存的颗粒可以看出来容量,具每个厂商的颗粒不同,所标志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