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R40

楼主(2008-06-05):
请教我有一个R40的机器,现在系统文件被破坏了,我用GOST装系统 ,当出现GOST时就会自动断电,从起无反映,只有拔掉电源从插,才通电,可是还是老样子。

网友:
请你检查CPU温度!

网友:
CPU的温度烫的不碰的时候 ,风扇才转,是风扇问题 ,还是。。。。

网友:
谢谢楼上,现在风扇一直在转,可过个十多分钟,还是掉电啊

网友:
这个掉电,我修过,换CPU就好了。

网友:
留到現在的R40算超長服役了吧?一般都得脫胎換骨才能徹底解決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