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帝的VIA主板能亮,但是不过硬盘

楼主(2008-06-05):
今天没活,找垃圾堆里的旧板子弄着玩,3D的PV52ML,相当于845G
开机正常,硬盘、光驱检测完毕
F1进系统(没软驱没电池肯定要按F1了)
BOOT FROM CD-ROOM.......
后边就没了,按啥都没反应
换光驱、硬盘、数据线,还是不成
刷BIOS,故障依旧
不接硬盘,只接光驱,故障依旧
换IDE口,故障依旧
高手帮忙,新人修板,只为学技术,如果修好我会告诉大家怎么修的

网友:
应该就是BIOS设置的问题,细心查一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那有时候不认光驱是怎么回事

网友:
注意光驱跳线,IDE排线质量,IDE接口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
先排除接触不良,能进BIOS吗?

网友:
F1进系统(没软驱没电池肯定要按F1了)有些主板要有上电池才能工作 , 我碰到过一次!

网友:
把SB再清洗下吧~~~~~~

网友:
清洗完SB后如果不好,仔细打一下接口二极体值,看是否正常,有无撞件,bios是否有丢或受损

网友:
BIOS是新刷的,一会儿换个芯片试试
IDE线和光驱都肯定是好的,电源、内存等等都肯定是好的,我不会犯低级错误
BIOS可以进
装电池试了也不成
SB清洗过
如果是接触不好的话不应该两个IDE都不成啊
还没修好呢

网友:
遇到过光驱里放ghost版本不行,必须用原版安装。

网友:
没找到好用的软驱,一会试试软驱成不成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软驱如果成,肯定是BIOS或者IDE或者南桥故障
软驱如果不成,肯定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换了一个BIOS芯片重新刷,故障依旧
不插光驱和硬盘的话就可以提示出没有系统,请插入盘并按回车键(英文的,呵呵)

网友B:
进BIOS看能不能检测到光驱和硬盘,还有这个板的内存是SD还是DDR的,有时侯内存有问题或太小也会出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BIOS看能不能检测到光驱和硬盘,还有这个板的内存是SD还是DDR的,有时侯内存有问题或太小也会出这个问题的。

能检测到,内存DDR,内存肯定没问题,256M,从我机器上拔的,换了一个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