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 ATX电源~~~

楼主(2008-06-05):
ATX电源各输出均正常,但安在机器上就是不触发(确定是电源的故障),哪为高手能给一个思路!  在此先谢过啦~~~

网友:
这个电源是什么品牌,具体什么型号

然后再测一下电源的管理芯片的各个引脚的电压,还有这管理芯片的型号

网友:
查一下绿色线路上的电容

网友:
确定了是电源的问题了吗?空载短接绿线能上电吗?
如果空载能.上主板不能.而主板又是好的话.我建议你查下电源里面的电容.看它不顺的都换掉.

网友:
同意楼上的。
之前那电源一直在用吗,不是功率小带不动负载啊

网友:
有些电容外部是看不出来的,只有并上一个电容来试

网友:
不是功率小。是里面的电容漏电或失容就会这样的。里面的电容最好全换。

网友:
好的 谢谢各位LZ  我再去看看 应该是电容方面的问题大

网友(2008-07-27):
非常不错,还没有仔细阅读就被深深的吸引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