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30的本本,蓝屏,死机,花屏

楼主(2008-06-05):
三星P30的本本,蓝屏,死机,花屏,是ATI9200的显卡,做过两次BGA了,还是没效果,大部分时间是能进系统开一会机,但过一会儿就死机,现在是一进系统,有一分钟的时间,就蓝屏,偶然间在开机时的三星LOGO处就有横纹的花屏,不知道哪位师傅遇到这样的故障,请指导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是集显的。不容易坏呀。

方维 -5 ATI9200的显卡,是集显吗?!!!

网友:
北桥是855PM,显卡是ATI9200的

网友:
有可能是散热不好造成的啊,看一看CPU的散热风扇如何,桥及显卡芯片温度如何.另外只做显卡,有没有加焊显存呢?

网友:
不容易做好,這本子有時還不如國産的

网友:
问题挺严重的呀

网友:
把北桥干了

网友:
我上次接到一台三星的什么型号来着的,开机就是花屏,进系统后正常,客户说是买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狂汗啊,现在是放电影也花屏,

有保修,就让他去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