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M

楼主(2008-06-05):
今天接到一块845GVM 客户说是被雷P的~现在是点不亮。
然后我触摸网卡芯片和声卡芯片,很烫  然后我就把这2个芯片换了
I/O是83627THF
在这我找不到电源IC   不知道LM324D是不是。因为只有这一个像。 给CPU供电的MOS有12W供电 没有控制电压  LM324D也换过了
给南桥3.3供电的是AS1084R
PCI A14 正反对地阻植250 供电3.3V  A15肯定没供电的拉

现在问题是,CPU无核心电压 诊断卡显示无复位 南桥发烫。不加电时,不烫。
请高手门给点经验吧。自己倒腾一天了。。

网友:
LM324是一个四运放,肯定不是PWM IC

网友:
我也查了资料,是运放,我找遍了就没找到PWM IC 我晕死了。我现在还不能发图  能不能加下QQ发个图给你看看,45081878

网友:
唯一的一个小芯片没有看,6563CR 特别小的东西。

网友:
南桥挂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