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修到一台杂牌液晶绿色拖尾

楼主(2008-06-05):
今修到一台杂牌液晶绿色拖尾.线也换了一个屏绿色占多数.请问是那里坏了谢谢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先换个驱动板看看,如果还是拖尾的话,就估计是瓶的问题了哦

网友:
先调试一下色温,在试一下AUTO看在自动调试的时候,颜色是否正常,最后在换版试

网友:
我楼上的兄弟回答的不错,向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