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常用芯片介绍

楼主(2008-06-05):
ic收录大全
线性稳压块:2951、LP2951、m5236、2950
开机芯片:东芝TM87XX、IBM:TB6805F、TB6806F、TB6808F、TB62501F、TMP48U
I/O芯片:PC97338、PC87391、PC87392、pc87393、 SMSC系列:FDC7N869、FDC37N958、LPC47N227、LPC47N267
系统供电芯片:MAX1632、MAX1631、MAX1904、MAX1634、MAX785、MAX786、SB3052、SC1402、LTC1628
........

具体内容已在回复中附上了

网友:
线性稳压块:2951、LP2951、m5236、2950
开机芯片:东芝TM87XX、IBM:TB6805F、TB6806F、TB6808F、TB62501F、TMP48U
I/O芯片:PC97338、PC87391、PC87392、pc87393、 SMSC系列:FDC7N869、FDC37N958、LPC47N227、LPC47N267
系统供电芯片:MAX1632、MAX1631、MAX1904、MAX1634、MAX785、MAX786、SB3052、SC1402、LTC1628
CPU供电芯片:MAX1711、MAX1714、MAX1717、MAX1718、MAX1897
供电芯片搭配使用:ADP3203/ADP3415、ADP3410/ADP3421、ADP3410/ADP3422
充电芯片:MAX1645、MAX745、MAX1772、MAX1773、ADP3806、TC490/591、MB3887、MB3878、MAX1908 ,LT1505G
CPU温度控制芯片:MAX1617、MAX1020A、AD1030A、CM8500 MAX1989
显卡品牌:ATI、NVIDIA、S3、NEOMAGIC、TRIDENT、SMI、INTEL、FW82807和CH7001A
搭配使用网卡芯片:RTL8100、RTL8139、Intel DA82562、RC82540、3COM、BCM440
网卡隔离:LF8423、LF-H80P、H-0023、H0024、H0019、ATPL-119
声卡芯片:ESS1921、ESS1980S、STAC9704、AU8810、4299-JQ、TPA0202、4297-JQ、8552TS、8542TS、CS4239-KQ、BA7786、AD1981B、AN12942
PC卡芯片:R5C551、R5C552、R5C476、R54472
PC卡供电芯片:TPS2205、TPS2206、TPS2216、TPS2211、PU2211、M2562A、M2563A、M2564A
COM口芯片:MAX3243、MAX213、ADM213、HIN213、SP3243、MC145583
键盘芯片:H8C/2471、H8/3434、H8/3431、PC87570、PC87591
键盘芯片:具有开机功能:H8/3434、H8/3437、H8/2147、H8/2149、H8/2161、H8/2168、PC87570、PC87591、H8S/XXX M38857、M38867、M38869笔记本IO芯片大全PC87591S(VPCQ01)/PC 87591L(VPC01)/PC 97317IBW/PC 87393 VGJ
笔记本IO芯片大全
TB 62501F/TB62506F/TB6808F/KB910QF/KB910QB4/KB910LQF/KB910LQFA1
笔记本IO芯片大全KB3910QB0/KB910SFC1/KB3910SF/PC87591E-VLB/IT8510E/PS5130
笔记本IO芯片大全PC87591E  (-VPCI01),(VPCQ01)/PC 97551-VPC/PC 87570-ICC/VPC
笔记本IO芯片大全PC87391VGJ/TB6807F/W83L950D/LPC47N249-AQQ/PCI4510/PC8394T
笔记本IO芯片大全PC87392/PC87541L/PC87541V/LPC47N253-AQQ/PC87591E-VLB
笔记本IO芯片大全LPC47N250-SD/LPC47N252-SG/LPC47N254-AQQ
AAT3200低压差稳压器|AAI3680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AAT4280端口限流保护芯片AD1885主板声卡芯片|ADl888主板声卡芯片|ADl981主板声卡芯片|ADP3160/ADP3167笔记本电脑供电控制芯片|ADP3166主板CPU供电控制芯片|ADP3168笔记本电脑供电控制芯片ADP3170主板CPU供电控制芯片|ADP3180主板CPU供电控制芯片|ADP3181笔记本电脑CPU供电芯片|ADP3203笔记本电脑CPU供电芯片|ADP3421笔记本电脑CPU供电芯片|ADP3806笔记本电脑电池充/放电控制芯片|AIC1567主板CPU供电控制芯片|ALC200主板声卡芯片ALC201A主板声卡芯片|ALC655主板声卡芯片|AMS1505低压差稳压器|APA2020/TPA0202小功率音频功率放大芯片|APW7060主板供电控制芯片|BQ2040笔记本电脑电池电量检测芯片BQ2060笔记本电脑电池电量检测芯片|BQ24700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BQ2470l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BQ24702/BQ24703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CM8501/CM8501A主板内存供电控制芯片|CM8562主板内存供电控制芯片|CMl9738主板声卡芯片|CS5322主板CPU供电控制芯片|CS950502主板时钟芯片|CY28404C主板时钟芯片|DS1620笔记本电脑数字温度控制芯片|DS2770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FAN5056主板CPU供电控制芯片|FAN7601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控制芯片|IPM6220A笔记本电脑电源管理芯片|ISL6223笔记本电脑CPU供电控制芯片|ISL6224笔记本电脑内存供电控制芯片|ISL6225笔记本电脑内存供电控制芯片LM4861小功率音频功率放大芯片|LM4863小功率音频功率放大芯片|LM4880几M4881小功率音频功率放大芯片|LM4911小功率音频功率放大芯片|LTl505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LTCl628笔记本电脑系统供电电路|ITC1709笔记本电脑CPU供电控制芯片|LTC3728L笔记本电脑系统供电控制芯片|LTC4008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M51995A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控制芯片|M61040FP笔记本电脑电池管理控制芯片|MAXl522/MAXl523/MAXl524笔记本电脑LCD背光电源控制芯片|MAXl540/MAXl541笔记本电脑供电控制芯片|MAX1631笔记本电脑主电源控制芯片|MAXl644笔记本电脑供电控制芯片|MAXl645B笔记本电脑电池充电管理芯片|MAX1710/MAX1711/MAXl712笔记本电脑CPU内核供电芯片|MAX1714笔记本电脑CPU外核供电控制芯片|MAX1715笔记本电脑CPU供电芯片|MAX1717笔记本电脑CPU供电控制芯片
|MAX1718笔记本电脑CPU供电控制芯片|MAX1736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MAX1772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MAX1773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MAX1830/MAXl831笔记本电脑CPU供电控制芯片|MAX1845笔记本电脑CPU内核供电控制芯片|MAX1873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MAX1902笔记本电脑系统供电控制芯片|MAX1908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MAX1909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MAX1992/MAXl993笔记本电脑供电控制芯片|MAX1999笔记本电脑系统供电控制芯片|MAX745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器|MAX785/MAX786笔记本电脑系统供电控制芯片|MAX8794笔记本电脑DDR内存供电控制芯片|MB3878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MIC2545端口限流保护芯片|MIC5205低压差稳压器|NCPl205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控制芯片NCP1207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控制芯片|NCP5201主板DDR2内存供电控制芯片|NCP5314主板CPU供电控制芯片|OZ960笔记本电脑液晶屏高压驱动控制芯片|SC1470笔记本电脑供电控制芯片|SC1486/SCl486A笔记本电脑内存供电芯片|SC2422主板CPU供电控制芯片|SC2616主板DDR2内存供电控制芯片|TPS51020笔记本电脑DDR内存供电控制芯片|TPS54672笔记本电脑内存供电控制芯片

网友:
客觀全面,大有用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