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570开机电流上到0.04停住

楼主(2008-06-05):
ACER5570开机电流上到0.04停住
待机0.01-0来回跳 待机有3V 5V 按开机键电流只有0.03跳变~请问南桥有问题会造成这种现象吗?

现在现象已经是开机电流上到0.95不动~ 感觉离亮机就差那么1-2次电流跳变了~
明天继续去查~ 大家看看这个像哪一块还没过

不好意思没说情趣 上不上内存电流没有变化 应该是没到内存吧还是不过内存啊~

网友:
你这个待机可能有短路,先让待机稳定下来。。。。。。。。。。。。

网友:
你可以先查一下有没有轻微短路

网友:
好明天按这个思路去查查看~

网友:
现在现象已经是开机电流上到0.95不动~ 感觉离亮机就差那么1-2次电流跳变了~
明天继续去查~ 大家看看这个像哪一块还没过

网友:
代码走不走。。。。。。。。

网友:
0.95? CPU还没工作吧?  下了内存看电流有没变化  感觉还没开始读内存呢

网友:
不好意思没说情趣 上不上内存电流没有变化 应该是没到内存吧还是不过内存啊~

网友:
CPU供電到了但沒跑過......

网友:
要不先补一下内存看看,一边一边的补试试

网友:
是不是进水的机子?应该是没跑CPU

网友:
0.03是你的待机电压不稳问题...
0.95的问题先看看是否跑检测卡,如不跑看0.95前有几个跳变说一下...有的机器电流上到2.XX的时候才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