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22开不了机

楼主(2008-06-05):
IBMT22开不了机。
待机电流有0。03A,电流上到0。2------0。3A。
拆机检测,MAX1632无3。3V和5V,再测电源接口到1632的电路,8脚场管好的,有ADP3421和3410,测出无输出电压。
最后换ADP3421和3410,加电测机,正常了。
总结:T22的通病是ADP3421和3410易坏,下次首查这个,提高效率。我们修了好多台T22,大多都是这个故障。

网友:
IBM的T2系列的机器都有这个问题,95%换ADP3421和3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