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工作不正常

楼主(2008-06-05):
我这里有一块工包845GE的主板
CPU为C1.7
操作系统为XP
问题如下:
1.在不运行任何程序的情况下,任务管理器中CPU占用率为5%左右,
在运行软件时,CPU占用率一直很高,就算是千千静听这样的小程序也在67%~100%波动,如果大一点的程序就基本上在100%了
2.不管使用电脑多长时间,CPU温度一直很低,可能在40度左右(用手感觉)的
3.AGP插槽无法使用显卡,插上后黑屏(TNT2的显卡),主机好像是在正常运行
请教各位前辈如何处理,是不是主板供电的问题,
本人是个硬件菜鸟,正想学习一点维修知识,增加一些动手能力,还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查查CPU工作频率设置!!!!

网友:
用CPU-Z查看CPU的频率是正常的呀
外频100,倍频17,前端总线400,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