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换了新屏后不定时白屏维修(已解决)

楼主(2008-06-05):
故障现象:不定时白屏。白屏的时候为多数~
维修过程:测屏是好的~怀疑屏线~重新拔插后连续开机~于是装起又出现老故障~
怀疑到屏上的3V不稳定~但是测槽发现3V稳定~断定屏线有问题~
解决:发现屏线接地线对地阻值0到无穷大乱跳~怀疑接地线接触不良阻值增大影响了给屏供电的3.3V,拆开屏线发现接地 线果然脱焊~加焊装起试机成功~
[
]

网友:
怎么先不挂外显试呢?开始就拆屏,要是显示芯片的问题,你不是走弯路了吗?到驱动板的地线一般都不只一根的。

网友:
相信樓主己經外接過了
本子用了幾年了?沒遭遇過外力壓迫好像不至於弄壞屏線吧?

网友:
有些机器的屏线会因为经常开合导致接触不好,开机白屏也就经常出现,所以重新插拔屏线是有必要试试的.不止白屏,黑屏也有可能是屏线没接好造成的.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伙看好你哟

网友:
学习了啊,谢谢楼主的分享啊

网友(2010-02-07):
不知道是不是纯白的白屏

网友:
我遇到几个屏线影响3.3V的,看来屏线问题还是多些

网友:
我遇到过屏显IC也有着样的我问题

网友:
我修的屏接口的比较多还有的就是EC

网友:
不知楼主所说3V、3.3V指什么。按理说白屏故障在成像系统而非背光系统,应该先怀疑成像系统才对。

网友:
V3000 白屏没修过 显卡坏倒是修了蛮多

网友:
V3000系列的屏线也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