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问题

楼主(2008-06-05):
有一块华硕 865PE
开机不亮,南桥烫,换了电源插口旁边的3055和AGP旁边的3055可以点亮进入系统。
现在板载网卡插网线不亮,网卡8100C芯片也不烫,
系统能发现也能正常装驱动,但是网络显示是X,现在从什么方面入手维修。

网友:
这样的情况下先考虑滤波器,再考虑网卡接口的铜针,一般情况下网卡芯片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昨天修了一块网卡有问题的主板 就是集成的网卡 有时能上网 有时不能上网 经过好几个人做了好几边系统 问题还是没解决  后来客户拿来给我 我直接把网卡芯片给吹下来了
给他装了一个独立网卡   可是装上之后 在系统里什么都能找到 但是不管怎么设置   网络显示也是X    后来我又给他重新做了一遍 系统 问题解决   我把我遇到的说下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还有你也可以在 设备管理器里 点击 网卡 右键属性 高级里  设置一下 网卡的属性 有时也能解决 集成网卡不能上网的故障

网友:
网卡烫可能是网卡问题啊
如果换了还是不行的话你可以试试一下换一个座啊

网友:
仔细看下网卡插口里面的针是不是氧化了或变形了..,可以用镊子到里面刮刮挑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