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Y80G修复日志,不断更新中

楼主(2008-06-05):
这个MT 6Y080L0的盘,开始的时候PN里面没得一个勾得,我根据论坛里的师傅们说的一些方法整到这种地步了,请下面的图...
到这一步了,我确实不知道怎么搞了...
问题有:
1.整到这一步了,但是硬盘有点敲盘了..但是还能识别
2.PN里面的12   8C   9C   A7这四个我修复不了..(从1到3图)
3.在修复四项的时候,最后一项报错..(第四的张图)
请师傅们,高手们,老鸟们,有经验的人们,帮我这个忙....
我今天的一小步也许就是为打开维修之门的一大步呀...
而且我必需要把这个盘子搞好,我的PCI的PC3K才能使用,可怜呀..
所以,我在线等答.....谢谢......

网友:
不得不说一下,我用的是ISA的PC3K,因为这个硬盘坏了,所以我用不了PCI的PC3K了,请解答的时候说得详细点,因为我很急呀...

网友:
没人帮我???

也许你们正在忙吧,我在线等着....

网友:
跳安全模试...
先加载ROM和OVERLAY
然后进MODE...硬盘起转......

进入SA区写测试命令,返回值为零,固件可写....

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
也许有初入行的菜鸟对硬盘安全模式的跳线不太清楚...
我也是菜鸟,也初入行,但是我知道这个怎么跳,我来详细说明一下....

先来学个英文单词哈:Safe mode 这个就是安全模式的意思...
6Y的跳法是:

注意那个缺的针的哈...那有跳线的位置.....

网友:
查资料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要加载和原始固件相同的固件的效验码....要不然会出现敲盘的现象...

我晕死,我的6Y在我乱整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好像现在看不到什么效验码了..

汗死.......不知道怎么办了...

手里有无笑天神版主贡献出来的A区的几个LDR,没有办法,只有一个一个的试了..

也许,只有这个办法了,我想的话....

因为我当初没有注意,所以就没有管.....

下次一定注意了,效验码的位置..在ISA PC3000上的位置...我抓了一张人家的图..

网友:
嗯,后来的朋友们,或是找6Y和6E的相关硬盘固件的朋友,无笑天神已经在论坛里帖出来了,如果看难了找勒话,我把地址也发到这里....

方便我,也方便大家.....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EC%C9%F1&page=1

网友:
12   8C   9C   A7

这四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正在查找相关的资料....

我在论坛里看见到,现在怎么就找不着了呢???

网友:
12,8C是自校模组里的模块,坏了也没关系,一样能认盘正常使用.就是不能开SF而已,如果想开SF就写个自校验流程组就行了.
9C是SWAP1模块组里的模块,写个匹配的固件进去就行.
A7就比较重要了,A7是DEFECT LOG里的模块,写了A7之后基本就要清P,G表然后然SF了.

网友:
楼上的大哥,写自校验我看到都是在PCI下整吧?
在ISA下面如何搞定?
还有,A7我直接就写不进去....
这四个我都写不进,一写就出错.....

现在还有个问题,数据线大家都是用的那种呀,我的为什么这么容易坏呀?
寒心死了....

还有个重大的问题,没有看得懂....

SMD文件是SF模组的文件,但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写...

SF文件是自校流程,在ISA下面如何加载??

以上两个问题比较菜,还是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我的硬盘的固件效验码是AC1D,刚好天神的贴子里有....

马上下载....然后刷上,看效果....

但是还是不知道开不了P-list是什么原因....

郁闷.......

还有刷错了,确实会敲盘,会敲得很响............ ...

接到这一部分.......
刷上ROM后敲盘更严重了...但是还是认盘....
等它敲完后,进去了还是那四个文件出错,P-list打不开..也就是修复基本四项的时候最后一项提示错误...

弄了一晚上,到现在还是原地踏步.....

更可气的事,那个数据线好像又出毛病了,在安全模式下进去后,第一灯常亮,还不认盘了...

家里没有数据线了,只有明天去换一根试一下.........
上次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6E,6Y的盘在ISA开SF要用到MRT修改自校验模块组和1F模块并回写到硬盘上.或者可以直接写上人家做好的SF流程.
模块写不上要跳安全模块加载LDR,并写上RAM让其认盘,不断电退出PC3K再进.写入正确的固件.
SMD文件是PCI备份生成的模块组文件,而用ISA生成的模块组后缀名是SMB,两个改后缀名后可以通用.
自校流程可以在PC3K写模块和写模块组里写入.ISA和PCI都可以写

网友:
修迈拓盘要注意方法和步骤,错一步就会把盘修报废.
自己摸索不是个好办法.建议你先把PC3K的基本操作搞清楚再修盘也不迟.

网友:
我没有用过PCI滴,所以我只能用ISA滴,因为我PCI的硬盘坏了...

还有,操作方面我认为我并不是问题的所在,只是步骤上我不知道,因为我手里现有的资料也不太清楚,看了东西,就要用到实际中来,虽然不懂,但是用过才知道行不行,所谓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过程....

你的建意是好的,而且你的帮助我也很感谢....

我就是在看着书,看着我每一步的笔记,在一步步的探索我不会的东西...

谁不是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

只是你们比我早走了几步,比我聪明很多....不过我也很努呀.......

呵呵呵...................................................................

你们的帮助对我很重要.........

网友:
现在是四点半了,在坛子里又看了很多东西.......

可是我还是有好多都没有搞得懂......

一步一步的来了.............

小俊的书出来没有?多少钱,我现在很关心这个.........

网友:
这家伙 真是疯狂修盘啊 没条理 修这样的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进C,备份,修改流程,校验,回写流程文件,跑SF,说不准还能跑出个120G的 :D

网友:
进C.........ISA的怎么进C?
备份........这个我知道滴
修改流程.......就是这个我超级不懂
校验........这个又怎么弄呢??
回写流程文件............这个我更郁闷了
跑SF........看了很多资料.有点概念,但是没有试过...

请强盗哥子,赐教.............

网友:
真的是个修盘狂。
我刚开始学修盘也像你这样子,
虽然年青还是要小心身体,(四点多还不睡)

我修盘的工具也比较单一,就是个PCI-PC3000,
免卡跟ISA版的PC-3K我没用过。对以前DOS版的PCI-3K菜单也不是很熟悉

MT_6Y    02模组就是SF模组。
像你这个盘,
楼上已有二位朋友把修复的方法跟思路讲出来了!
自校模组可从论谈里下载,
ISA的开6Y的自校好像需要MRT之类的软件改模块!
然后把MRT修改的模块写入硬盘,再通电就可以开启SF

屏幕录像专家

网友:
寒心了.....呵呵呵..........

MRT我也有,我直接没有学过怎么弄.....

马上查资料.....

我也不年轻了,都还有几个月就三十岁了....

虽然过了学习的黄金时间,但是我相信好记忆不如烂笔头.....

我的每一个失败的或是成功的操作我都记下来了..呵呵呵....

其实我很高兴...也很兴奋...终于可以从事我喜欢的东西了,虽然还没有成为职业...

网友:
进C.........ISA的怎么进C?    好长时间没用ISA了,我记得加载两次C的LDR就可以进C了
备份........这个我知道滴
修改流程.......校验........   看看我写过的一个修改流程的帖子,虽然是写A的,但C一样
回写流程文件............ 哈 回写文件还郁闷啥
跑SF........ 这个就有点麻烦了 用MRT修改的SF跑C不知道行不行,没试过,让试过的人说说吧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心....

我只能这么说了....

我买了新的6Y的硬盘来起动我的PCI的3K....

我的原来那个6Y的还是没有修好....

正在学习之中....

网友:
ISA 修6Y的要点时间 记得不代卡的IASPC3000修不了 6Y的盘 还有要很多软件结合才可以修好6Y的盘

网友:
许有初入行的菜鸟对硬盘安全模式的跳线不太清楚...
我也是菜鸟,也初入行,但是我知道这个怎么跳,我来详细说明一下....

先来学个英文单词哈:Safe mode 这个就是安全模式的意思...
6Y的跳法是:

孤帆远影 -30 不同的帖子一模一样的回复,一样能发现你在

网友:
强烈要求把楼上那位找分的同学,扣点分分...

我晕...

网友:
我发现有很多关于PC3000的资料///但是很不全面...

我决定把我做过每个硬盘的维修手记发上来...只要修一个盘就更新一次...

也让大家帮帮我的同时,也让更多的初学者也学到东西...

打算下个星期搬到店里去住了...

我一定要学会,硬盘的维修,然后在学习显示器的...

主板的还是能搞懂,只是经验还不算丰富,慢慢来........

都说要申请VIP了,只是看难了去打钱,有没有网银什么的,我直接转了....

网友:
很佩服你的精神,我也跟你一样正在学习中........以后有经验一起分享了...

网友(2008-11-27):
正在找方法。多看看..

网友:
兄弟买效率源吧.你从C区一修就知道了,很简单的.操作又很容易上手.3000说真的我也不是很懂.

网友:
楼主能用ISA3000修好这个盘,PCI3000就可以丢掉了。

网友(2008-12-28):
用ISA版的开C区的SF也跟A区的一样,就是一定要有C的LDR文件,进C区写好用MRT改好的1F和2号模组,断电,安全模式加电,加载C的LDR,不一会你就会见到硬盘灯一闪一闪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