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5000不开机跑00

楼主(2008-06-05):
HP V5000不开机跑00,没有PCIRST,量电压,时钟都正常,怀疑南桥ATI SB400坏,没敢做BGA.
后来量到ATI SB400的一个32.768时钟脚没阻值,时钟没有也能加电,好板是有阻值的.
有点怪.IBM的主板一般情况下, 用intel 芯片组的南桥32.768时钟没起来是加不上电的,
折下来量南桥坏,换南桥BGA,测试OK

网友:
对地无阻不先加焊下么  ? 芯片多就是好  想换就换

网友:
加焊了不行,才换的.

网友(2010-09-12):
没组织只能说是 开路 应先加焊下南桥啊  我最近在修的一块板 就是 晶振不正常也能触发 就是跑00   用手摸下晶振就能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