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们给推荐推荐

楼主(2008-06-05):
我想买个笔记本维修用的电源,不知买那种的,老大们给推荐推荐,还有要多少票票

网友:
预算充足可以买个30V6A,但是6A输出的没有杂牌,全是品牌的,价格比较高。一般都是买个30V,5A的。300以内,品牌很多。

网友:
我在网上找了一下,有一种怡展模拟笔记本维修稳压可调电源--30V5A,210元,不知怎样。还有指正好用还是数字好用

网友:
这种怡展的就是修本用得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