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显示器上边呈线性拉伸(故障修复)

楼主(2008-06-05):
型号:清华同方770
故障现象:如图所示。语言不好描述,还是发个图片直观些。

维修思路:首先怀疑是场块有问题,或者是场块虚焊,或是相关的电容鼓包。
维修经过:先简后难,先找虚焊,还真不少,补焊,试机故障依旧。用螺丝刀手柄敲主板,故障现象无变化,看来不是虚
       焊 还是有坏的零件。该机所用场块是TDA8172。目测无异常,手摸不烫手,暂不考虑换它。先查相关电容,电容的
       能性最大。顺手在TDA8172旁边拿下一不顺眼的大个电容(25v1000uf)用电容表测容量变低,运气不错,换之
       开机故障排除 。
收费:90元,成本,一个旧的主板上拆下来的省了。
维修总结:老婆让睡觉还是不总结了。

网友:
^_^  飞雪大哥   你那里修显示器就90元呀???     那你岂不是要发财了  纯平都90  那液晶是不是要200多呢?

网友:
小老乡:发财谈不上,想发财还是要做代理卖产品,要不把维修搞大才行。
15‘’CRT 50元维修费、17‘’CRT90元、液晶一般在180--到280元不等。

网友:
你的维修费来的轻松,顾客认吗?

网友:
收费是高,但说实话,楼主说的这个故障现象是最基本的显示器维修常识,还用加分啊。

网友:
我这边CRT人工费也要80
不过象电容电阻之类的小元件可以不收零件费了

网友:
我这边电脑城才收40以下..低都可怜..日子一天比一天难混了.

网友:
楼主是哪里的?
我这里修个17纯平才收50
真羡慕

网友:
故障虽简单, 但收费不低啊 17‘’的我最多收过60 这用户都喊天怨地的

网友:
杰伦也混到这种地步了啊

网友:
图文并茂的讲解很清楚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