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90进水后处理不当差点废了这台机器

楼主(2008-06-05):
今天接修一台联想E390的笔记本
故障:能开机!显示屏无背光.有图像显示.

此机以前从键盘处进过水,
经人维修更换键盘使用二月后出现此故障,
随后拆机检修,高压板无12V供电,
拆开笔记本下半部分发现由于上一次维修人员处理不当,
笔记本主板上不少元件腐朽掉!
大家以后碰到进水的本本彻记一次性处理完全.
有些芯片像南,北桥跟主板贴得比较近,夹层之间的水分不容干.
还有就是处理这类故障,大家也要小心.
这类故障处理起来容易引起连锁反应,有时候故障会发生变化,
最好先跟客户讲明风险客户自行承担.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执.

网友:
呵呵,谢谢楼主多多提醒,小心小心呀,

网友:
遇到进过水的本本, 我修好后, 都是在板子上均匀的 很薄的刷一层 BGA用的助焊膏。然后把BGA机器预热。 然后把板子放上去烤一下。让助焊膏融化。牢固的附着在电子元件的引脚上。 这样。。。。 主板就不容易生绣了。。。而且就算下次进水。板子也有一点点防水效果了。

不是什么好办法,焊油刷在主板上很难干的 如果有没干的会腐蚀芯片的,我见过残留的焊油腐蚀主板的引脚。即使干了受潮也会变化沾灰引起主板性能不良  进水的板子只要清洗干净烘干就可以了

网友:
這情況不給質保也罷!!!!!!!!!!

网友:
其实处理的干不干净是前维修者的责任,但是对后者的维修来说要是看见这种进水的机器要和客户说明白是真的....但是就说这次,如果客户不知道是暗屏而以为是不亮机的情况下还是不要说风险的好,机器都不亮了还有什么风险啊....要是客户知道了还怀疑你的水平不修就什么都完了....

完活

网友:
说的也是啊,现在的钱难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