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的USB口无法识别?

楼主(2008-06-05):
T40本子,USB接口不认,声卡系统也查找不到,USB数据接口测试电阻为无穷大,根据点位图测到南桥也一样,我发了新的南桥,还没上机直接测试南桥USB数据口对地阻值也是无穷大,这是怎么回事情?是不是非要上机才可以测试?另外怀疑是否空焊?给个意见

网友:
查下USB接口有没有供电上去 否则,就是南桥本身的问题

网友:
如果USB口有5V供电,
而USB的二根数据线之间与南桥的连线没有断路的情况下,
南桥的可能性最大.
USB接口跟南桥之间的元件非常的少,
两根数据线中间一般只串连了一个电感.

网友:
是遇到过宏基笔记本USB不能 用同时也没声音直接换了南桥两个故障都解决了你可以换上试试

网友:
不用考虑,换南桥就行了

网友:
没有断线基本就是南桥了,

网友:
usb数据接口对地的阻值一般在1.5K左右

网友:
声卡和USB同时出现问题,大多是南桥坏了引起的.

网友:
有5V供电的话,两根数据线直通南桥的,无穷大的话,南桥坏了.

网友:
两个同时出现的问题应该是南桥

网友(2008-08-10):
学习了,搞好一块.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