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U盘不视盘怎么弄啊?

楼主(2008-06-06):
U盘插上什么也没有怎么弄啊,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了
U盘

网友:
检查里的保险电阻,看是否坏了...
如果坏了,会出现不认盘,或是USB连接错误或是什么也没有...
当然在做这些之前,你应该先看一下你的主板的USB口是不全开了...在COMS里看.
还有,你先试着插一下后面的主板USB板载的口...
呵呵呵,....
我知道的就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