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面板的跳线怎么改呀?

楼主(2008-06-06):
请高手指点一下,有些品牌的液晶,换了通用板后,前面板的跳线要按什么原理来改?有些是原来带一些小的贴片电阻,但改的时间要拆掉,是什么原因?
原因

网友:
贴片拆掉吧,直接连线来改

网友:
拆掉贴片,将所有的按键的一端连在一起,接地,另一端分别接通用版的控制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