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無法顯示至強604主板可以救嗎?

楼主(2008-06-06):
請問小弟有張Alienware ALX X2主板,使用至強604 CPU,可是開機時卻只有顯示一顆CPU,
請問是不是主板哪裡故障?謝謝
cpu

网友:
两个最简单的问题:至强604的U有很多系列,你的是哪个型号的?单核双核?
板子是否支持双CPU,你放了几个,一个两个?

网友:
主板型號:ALIENWARE ALX X2
CPU型號:sl7ph 3600/1M/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