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仁845G主板不认内存

楼主(2008-06-06):
一块智仁845G主板不启动,Debug卡老在C1,C0那跳,测内存槽Pin1电压正常,按压北桥再加电还是不认,卸下主板独一检测内存槽旁边的一整排排阻,发现RN24(10欧)其中的一个变值了,由于太靠近内存槽,旁边又有电解跟北桥内,所以加了铁板把排阻给围了起来,吹下后再换上好的排阻,清洗了助焊剂后不注意看不出修过的!装机测试就听到那一声“哔”了!!技嘉8IR2003的板子也修过同样的现象

网友:
装机测试就听到那一声“哔”了,是怎么回事?
之后的故障现象又如何?

网友:
哈哈  老弟你把后面的写完啊

网友:
应该是版主对那一声的文字表述有不同的见解吧!那就改"嘀"吧!认到内存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