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电源检测

楼主(2008-06-06):
图 6-9 二次升压电路检修图(引用)可回复到chjgg2@163.com
二次降压电路的维修流程:
易发的故障现象:开机亮绿灯,无高压,或者机叫灯闪。
检修方法:开机器后,可用万用表检查,降压管和行管是否击穿,一般情况下,降压管和行管同时损坏,在维修时,两颗元件应一起更换,当发现机器的降压管和行管同时损坏,可先装一只行管,在降压管 S 和 D 极之间串一只 60W 灯炮,(须拆下降压管,当降压管 S 极的保险电阻未烧断的前提下),开机看灯泡的亮度来确定故障点,如果灯泡过亮,则说明通过行管的电流大,重点检查行管周围电路,(高压包和行偏转支路),等到灯泡暗下后,即可装上一只降压管,再测一个降压管有无坏件,如没有坏件,即可
通电,如果在串入灯泡后,灯泡不是很亮,则说明通过行管的电流并不大,应重点检查降压电路,检查无件坏后,即可开机;行管击穿用万用表测不出,须注意,1℅。

网友:
  行管击穿用万用表测不出 ??为什么啊,

网友:
LZ。。。什么情况下行管击穿了会测不出啊?

网友:
应测的出吧,修了这么多机子,还没有碰到行管坏了测不出来的

网友:
降压型串灯泡可行吗, 那行管不坏也会被击穿。  降压型必须先检修降压管相关器件正常在上行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