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不上完整版系统

楼主(2008-06-06):
昨天,接到客户一台主机(客户主要是做广告设计的),客户反应以前的系统是GHOST做的,以至在运行一行设计软件时报错,现要求安装完整版的系统.当装入完整XP系统盘后能正常COPY文件,但进行到确认是否安装(按ENTER)时,屏幕提示找不到硬盘(但在BIOS中,已检测到硬盘),主板是华擎的,后来搜索了一下相关信息,华擎主板要先安装硬盘等主板驱动,然后才能做系统,由于以前未接触过类似主板,所以现在仍一知半解,万望有此经验的同仁不吝赐教.此类主板怎样安装完整版系统.越详细越好.多谢!

网友:
如果你的硬盘是SATA的你就在bios把SATA接口改为IDE就可以了.还有到网上下载或 买一个免sATA的系统盘也可以.最笨的方法就是把软驱挂上了.就是把主板驱动里的SATA作到软盘里,装系统时提示你按F6加载上就可以了.

网友:
我公司很多电脑都出现无法安装系统(GHOST版,完整版)这种现象.
归类了下解决方案(已测试了好几次了,都解决问题了)分享一下解决步骤
1,内存不兼容
2,硬盘是翻新的
3,IDE/SATA硬盘,没设置好
4,主板质量问题
(以上无论是新买的机子,也有可能出现无法安装系统的问题)

网友:
请问二楼同仁,硬盘是SATA的,在BIOS里怎样改为IDE的,如果改动,能否识别?在装的时候能COPY文件,但进行一半的时候就提示找不到硬盘,在此板上装完整版系统时,还需要软驱呀?系统是否会提示按F6加载驱动呀?多谢!

网友:
早期的SATA主板做的不太好,就是正常安装系统时需要上SATA的驱动,以前遇到过,你可以用驱动盘做个软盘驱动就可以了,在安装系统时按F6

网友:
网上有些装机光盘版ISO文件下载,像是番茄,雨林等的都有能直接使用SATA硬盘的自动安装版,试试

网友:
请问楼上的同仁:番茄或雨林有完整版的吗?客户指名要完整版的,但完整版主板驱动也不全,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
深度去搜搜看    不过好象一般都不带驱动

网友:
我的看法,我以前也遇见过你这种问题,但是我的是新装的电脑,我就在想,不会是硬件的问题,因为我的配置都很高,并且是新的呀 ,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查看有硬盘的,但是在装ghsot的时候会提示你的硬盘无。我首先想到的是对cmos放电。既然好了。8.0版本才可以装串口硬盘系统

网友:
雨林木风支持AIA版本的也是完全安装版本的,放心使用好了. 版本是 雨林木风 WinXP SP2 安装版 Y3.5
   下载地址  http://ghost.ylmf.com/

网友:
这个情况在服务器上回有的,那是SAS的服务器硬盘要,先装RAID,或用引导盘进入系统安装.

网友:
装不上是因为你的系统版本的问题!现在HP的电脑GHOST基本上都不能直接装上去的!一般都是正常安装!GHOST一装就提示找不到硬盘或者蓝屏什么的

网友:
找个集成sata驱动的安装盘安装,像现在网上流传的 ,番茄花园、雨林木风、电脑公司等等(这些都有完整版的),都是可以的。要是有软驱,那就在安装的时候,按F6加载sata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