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估计掉了个电容,用一般电容可以换吗?

楼主(2008-06-06):
在二手商家买的9550,用了10多天没有问题,有天朋友打超越火线出现花屏,我呢以前不打游戏,就看网页!!于是就把金手指察了几遍!主板换了,电源换了,内存换了还是不行!
主要表现在运行游戏30分钟左右就慢慢花屏,花屏不是一条条的!与下面图片相似!
结果无意中发现有个电容与原网上找的图片不一样,仔细发现的确有掉了的痕迹!
想换上个电容试试但没有一样的电容怎么办,电容型号是什么1000和后面6V
是不是1000UF和电压6V 啊

还有个问题!
用一般电容代替这个电容!
那这个电容那边是+极那边是-极呢?

网友:
用一个1000uf  10V就行了.

网友: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是不是显卡有问题,JS把这个电容拆拉!
我上起会不会出现烧坏东西的情况啊!·
当然我要确认不能上反了的情况下

网友:
在维修的过程中仔细观察 可以更多的缩短维修时间

网友:
要是JS故意卸掉的话是不会让你看出什么痕迹的。如果看出确实是有掉落的痕迹的话建议你还是加焊一个电容上去试试吧。规格1000U 10V的足够了。正负极别焊错就好。

网友:
用万用表测试电容有黑色的那一边与地线是否相同,如果直通,就是负,否则就是正,小心啊!!!!!!!!

网友:
楼上说的办法很不错。值得一试。

网友:
代换!

固态电容 1000UF6V

电解电容 1000UF10V或1500UF10V

网友(2008-09-07):
固态电容 1000UF6V

网友:
其实是6.3 1000的 你只能用大的不能用小的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