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容鼓包问题

楼主(2008-06-06):
各位
请教一下,一台电脑故障为经常提示找不到系统或系统文件丢失,或者电脑在开着运行一段时间就自动关机或重启,已经确认和系统没关系,后来打开机箱发现CPU旁边三颗电容鼓包了 1500uf、16V的,我按照1500uf、16V这个参数买了三个新的换上去能正常开机,运行了一个多小时也没发现但关机后再开又提示找不到系统,打开机箱看了下发现新换的三颗电容又鼓包了,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不告诉一下电压值呢。

网友:
             这是必须的
你看看CPU供电场管 和电源IC是好的吗

网友:
哦~要检查MOS和IC啊~~呵呵
偶是个业余的菜菜鸟~~不懂这个~~再研究研究~~谢谢楼上两位提点

网友:
1。局部温度过高;
2。电容极性焊反;
3。所用电容耐温指标太低。至少要有105摄氏度的标志。
4。焊接质量不好引发电容高温。

网友:
1。局部温度过高;
2。电容极性焊反;
3。所用电容耐温指标太低。至少要有105摄氏度的标志。
4。焊接质量不好引发电容高温。
5. 电容耐压不够

网友:
硬盘有坏道也容易造成系统文件丢失捏
然后看下你的CPU风扇还转不?  排除下温度过高  然后就极性焊反的可能行大
如果没反在查别的

网友:
应该是电容附近的场管有问题

网友: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   焊反了 可能行较大

网友:
cpu供电电压较高也会出现电容鼓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焊反了会爆的,可能是耐压问题吧,不太可能反的.

网友:
电源这个关键的东西怎么大家没有引起重视呢,当电源性能不良时,引起上面的故障其实比较常见的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或电压过高

网友:
1、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2、查场管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哥们,你先不要着急更换这个电容哦,先把ATX电源的供电查看是否正常后在更换,一般都是电源不良所致主板电容鼓包的。

网友:
我能肯定没焊反的~因为是按原来的样子焊回去的~~正负极按原电容的的接回去~没反的,另外电源我没测量过~因为我是一家培训机构的网管人员来~对维修主板不在行~而且自从发现那主板有这样的状况后就拆了别的机器看~发现同一型号主板的机器大概20台全部是那三个电容鼓包~也基本全出现了经常丢失系统文件或找不到系统提示,所以诚心请教一下论坛管理员张先生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
鼓包的一般首先是CPU散热器没有出风口的位置。

网友:
电容的耐压不够或者极性搞反了。、请仔细检查

网友:
肯定没有焊反 ,焊反了短路根本开不了机 ,会爆,  换点质量好点的电容, 那些蓝色的电容质量一般都很好 先试试

网友:
会不会焊接质量不高,造成虚焊,产生热量。

网友:
我认为是电容质量不好,有些主板对电容很挑剔,质量不好的电容上了用不了多久会爆

网友:
大家能说的都说了 可以参考 有的说测一下电源电压 ,其实你打开电源看一下 电源里面的电容已经起鼓了  要是电源里面的起鼓 你换多少也没有用 赶紧打开电源 还等什么呢

网友:
1500uf、16V對CPU供電電容應該可以接受如果沒焊接錯誤
個人感覺電容品質不佳或供電電源可能老化
建議你先換掉凸起的電容再換一組新的供電電源看看

网友:
绝对是你焊反了,别肯定的说。

网友:
肯定没有接反,电容焊反了 主板还能开机?开机就会爆

网友:
反了就爆...................................

网友:
结果呢?电源拆开查了没有?有没有发现坏的电容?主板上的新换的电容工作时两端的电压是多少?工作一段时间后电容发热吗?

网友:
估计是换了质量差的电容,要换主板专用的电容.我以前也进到过一批电容,今天装了,明天就暴了,改换质量好的就没事情了.

网友:
你换的是高频电容吗?

网友:
我焊反过,没有爆,而且可以开机,但很快自己发现问题了。

网友:
会不会是主板质量问题呢?
我换过一批同样型号的主板全是CPU供电电容鼓。新板子可能不在明显用一段时间就容易出问题呢

网友:
估计是电压造成的,这样的问题不解决,你换多少都没有用

网友:
焊反了,会爆掉的,不只是鼓包那么简单了

网友:
看看CPU 供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
找不到系统或系统文件丢失,跟主板有联系吗,我看多半是你的硬盘有坏道吧,或者电源有问题吧,先换这两样试试

网友:
说无故重启,跟主板有联系,我相信,但说系统文件丢失什么的,跟主板联系,我不太相信

网友:
焊反的可能性不大,电容质量不好有可能,再就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没有查看电源,因为电源不好所以硬盘工作不稳定所以容易丢文件,见过不少鼓电容的,可是很少有丢文件的只是长时间运行会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