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报0192,求一个不用安全芯片的BIOS程序

楼主(2008-06-06):
T40报0192,求一个不用安全芯片的BIOS程序

网友:
先把无线网卡清理一下试试
不行就试试楼上说的BIOS

网友:
不是啊,这机器本来点不亮,交到我手里面修好了。但是报0192换了BIOS和安全芯片都正常。但是把这套东西装到上面以后我另外一块板子就没法正常用了,编程器又不支持刷写安全芯片。上次黑马的那BIOS我试过了,点不亮。或许是黑马的不支持7500的显卡吧

网友:
不是可以在电路上废了安全芯片吗

网友:
如果運氣好,換塊電池就能解決

网友:
用了黑马兄弟的程序现在解决了,谢谢兄弟

网友:
IBM R40 报0187 0192错误。求个BIOS加安全芯片的程序

IBM R40 报0187 0192错误。求个BIOS加安全芯片的程序或者免安全芯片的BIOS程序

网友(2008-10-20):
我的机器 显卡虚焊的问题,拿去修,7500 的显卡芯片,结果修理店给我换个9000,  结果就报0192 的错, 请问这个刷免安全芯片的BIOS 可以弄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各兄弟,能否发个T40免安全芯片的程序到我的邮箱ricson.hoo@gmail.com.不胜感激.

网友:
R4哪来的安全芯片呢? 求个E2PROM的程序倒是真的

传个给你 应该是好用的

复件 r40.rar

311 Bytes, 下载次数: 3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